G3`1主板不认串口求指导

楼主(2014-01-25):
HP主机V星代工,好像是MSI-7525,故障不认串口
串口的电容对地阻值正常,南桥换过两个,BIOS刷了,设置里没发现关闭  请教高手

网友:
换25M晶振看下

网友:
时钟查了吗

网友:
时钟怎么查。。没有波波

网友A:
25M晶振。。??是网卡边上的么。。??

网友B:
在南桥边上有个下拉电阻看一下掉了吗

网友:
换时钟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晶振。。??是网卡边上的么。。??

不好意思记错了..英特尔主板的南桥是没有25M晶振的...只有AMD的才有……。G31的的串口是经贴片电容后直联南桥的你打下值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南桥边上有个下拉电阻看一下掉了吗

这个不好找了。。。。我看图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