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问:420M无3.3.无5V,换MAX8734A无果。求

楼主(2014-01-25):
待机:0.001,开关无3.3V,按了也没反应。整班没电压,无3.3V,无5V。换MAX8734A待机芯片无果。。电容也没短路。没思路了

老主板了, PCB版号:DAOLE4MB8E0 (北桥供电芯片MAX8743;EC:87541VDG/K2 B2; 充电芯片:MAX8724E; CPU供电芯片:MAX8771.;功放芯片:MAX8755E;内存芯片:MAX8632E )

补充内容 (2014-1-26 09:16):
3V/5V不短路

网友:
按时序修呀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旭日的机器吗  我找的一个图纸  跟你说的完全对应不上  待机芯片TPS51120   而且即使你那图纸对的  你那芯片的型号也说的不对
你那型号应该是MAX8734   而不是MAX3734

网友:
什么是时序?

放假了,淘宝也不能买主板了,师傅也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旭日的机器吗  我找的一个图纸  跟你说的完全对应不上  待机芯片TPS51120   而且即使你那图纸 ...

谢谢,你还怪有心的。确实是MAX8734A,北桥供电芯片MAX8743.EC:87541VDG/K2  B2;充电芯片:MAX8724E; CPU供电芯片:MAX8771.;功放芯片:MAX8755E;内存芯片:MAX8632E
PCB版号:DAOLE4MB8E0

网友B:
不触发,按照时序来,不出3 5V打一下电感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来EC和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有的板子35v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C:
........哦   你 查看下 8734的 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你这样问 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D:
如果公共点电压正常。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按照时序来,不出3 5V打一下电感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来EC和桥的供电 ...

谢谢,是应该检查 3V 5V对地阻值了。。DAO板子,应该插入19V就有3V.5V的;仁宝的是 触发了以后,才有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公共点电压正常。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请指教,如何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你 查看下 8734的 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你这样问 别人怎么帮你

咋看条件满足么?是不是有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是应该检查 3V 5V对地阻值了。。DAO板子,应该插入19V就有3V.5V的;仁宝的是 触发了以后,才有3V,5 ...

谁说仁宝的板子,开机后才有3 5V哦,基本上都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很多仁宝的待机  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出来的。。

网友:
查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EN开启新号  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修笔记本最好还是搞台示波器,对于修PWM供电有示波器会很好修的多多多了

网友:
供电 线性电压 复位 都检测过没 找个图纸对照修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公共点可以测管子的G极,比如CPU的上管G级或者也可以直接测各组辅助供电上管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