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鸟牌显示器怪问题 三拆求救

楼主(2014-01-26):
  今天收到一台  17寸的优派显示器    ,故障为灯管高压打火,吱吱叫就黑屏,报价拆开看,发现以前有人维修过的四只灯管直接只用了一组,另一组用的高压电容,上家真图省事,只有老老实实更换灯管,妹的这老东东灯管都烧断了,2组更换完毕后,装上试机,用了2小时左右,又出现开始那种吱吱声,心想长期这样用不了几天,只有再拆开,发现原来没用的那组没啥问题,一直用的这组还是有吱吱的声音,以为灯管绝缘没处理好,拆开屏又用绝缘套管仔细地包好,装上问题依旧, 最后改个高压板才好的《看来是长期只用一组灯管把高压包的负载能力变低了》,以为这样好不容易能收钱了,装上试机发现屏有的颜色情况下,有小颗粒,特别红色背景下,很明显,  心想难道把屏搞坏了,不应该呀,换了不少了,也够小心,再拆开,把屏线清理现象依旧,更换屏线也是一样的(个人感觉像是屏线接触问题),杯具了,不死心,用通用点屏装备,屏又完全正常,小点又没有了,换原来的一套又出现了,现在晕了,  现在想问问这种小颗粒是什么造成的,屏可以确定没问题了,出在解码板的那个部位,什么东东性能不良么,     这显示器牛b了,什么都坏了不成,这总价值也不值维修费了。

网友:
我的21的这个牌子的液晶数字信号也有问题了,据说了通病

网友:
既然点屏可以,先换个通用高压,再换通用驱动板,确定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干扰!

网友:
问题可能出现在高压打火造成,通用板无故障是连线与地结合密切,用原版换高压版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