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LED暗屏之屏升压板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4-01-26):
        最近一段时间收到同行送修的几台LED暗屏的机器,都是LED屏上升压板的问题,有必要讲一讲,让大家都认识一下怎么改板,现在机器便宜,可以让客户多一重选择,我们也可以多赚一点钱。LED正常工作的4个条件,VIN,PWM,EN,END
最常用40针LED屏,一般38,39,40脚为VIN,35脚为PWM(亮度调节),36脚为EN,END的话,应该谁都能找不到。。找一片坏屏,剪下升压板,再对着飞,就行了。
      下面是一台板号为K42JR的机机改升压板的图片

发贴的动力就是想赚点分,加分不会扣你自己的分的,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试试。。
前几天,我的下载分一下就没了,论坛还有其他人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出现吗???

网友:
那屏线插在后来改上去的升压板上也可以吗

网友:
还有岂不要前提要有费屏才行啊

网友A:
这样的能用久吗?我要是客户,这种维修我不买单。

网友:
给力啊,维修有时还是思路最重要了。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这个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能用久吗?我要是客户,这种维修我不买单。

这样的改法很稳妥啊   不买单只有买新屏了   客户还多花钱了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省钱大法啊

网友:
LED暗屏还没修过哈。。。不知道能用的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能用久吗?我要是客户,这种维修我不买单。

客户都很高兴的接受了,这种改过很多了,没有过返修,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GND 这种我们也经常改

网友:
  屏里面的LED灯条会坏?  也就是烧掉

网友:
楼主改的方法思路不够清晰!只是简单介绍了那个脚干嘛!还要减坏屏升压板  不适合推广

网友:
应该是一样耐用吧!

网友:
我这里没这品种,华硕42寸的吗,不是显示器吧,主板倒是多.

网友:
我好像有暗屏的,有空改一下试试

网友:
暗屏的还没有遇到过, 这种方法可 以,    中国人喜欢便宜,能行.

网友:
修这个屏也是个好方法,如果换了高压能用几个小时以后又坏了的话,要把LED灯条也换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换芯片修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换芯片修复呢

没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