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4-01-26):
  hp  cq43 独显  看图  求教这什么问题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有专用的刷序列号的工具,找找看吧

论坛里有人发过刷ID的方法

网友A:
你换过主板吧?  你 可以在官网下一个BIOS 刷下 看  看  或者 求助HP 官网的工程师

网友:
BIOS问题!你刷的BIOS应该也是空的

网友B:
以前坛子里有人发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网友C:
bios问题啊。。。。重刷哦

网友:
到官方去对型号再下再刷

网友:
还有这回事啊,头一次遇到

网友:
用刷号的那个程序刷修改一下它提示的那几项,就OK了,这个我刷过的,刷完就没有这个提示了,这些号应该在本本的D壳上有的,就是本本下面的那些标签上能找到

网友D:
官方网站下的bios 都不带序列号,从旧主板读一个就好了

网友E:
HP换过主板的机子都会出现这情况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换过主板的机子都会出现这情况貌似?

    呃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网站下的bios 都不带序列号,从旧主板读一个就好了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 都是这样的    还有别的情况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换过主板吧?  你 可以在官网下一个BIOS 刷下 看  看  或者 求助HP 官网的工程师

恩恩  我换了块板子    官方的  我刷过了  我也从旧板子上   考了个刷上去 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坛子里有人发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问题啊。。。。重刷哦

刷了好几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恩恩  我换了块板子    官方的  我刷过了  我也从旧板子上   考了个刷上去 也是这样的情况

找卖你板子的人  他有BIOS   让他 发一个给你    你刷一下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卖你板子的人  他有BIOS   让他 发一个给你    你刷一下就OK 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找dmi 修改程序吧 不然下个原机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