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P5G41T-MLX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华硕P5G41T-MLX主板无规律的花屏,花屏期间按键盘Num Lock键无反应说明整机瘫痪。换过硬盘 CPU 内存 电源 故障依旧确认是主板问题,经检查内存电压1.2伏正常,cpu电压一会儿1伏一会儿1.3伏电压不稳,请问cpu电压正常吗?这样的问题请有经验的师傅说说应该怎样查。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电压不稳定导致 主板上是否有鼓包的电容 这个也会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电压不稳定导致 主板上是否有鼓包的电容 这个也会影响的

谢谢指教,可这板用的是固态电容呀,没看到鼓包。

网友B:
花屏 电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以我的经验 VGA信号部分问题 慢慢排查吧 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花屏 电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以我的经验 VGA信号部分问题 慢慢排查吧 祝你好运

谢谢指教,如果是花屏就好办了,花屏期间按键盘NumLock键无反应说明整机瘫痪。

网友D:
如果是集成显卡就着重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如果是花屏就好办了,花屏期间按键盘NumLock键无反应说明整机瘫痪。

估计北桥不行了 维修价值不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集成显卡就着重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谢谢指教,内存电压1.2V自始至终都很稳。

hjq

网友E:
好好检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好检查内存供电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内存电压1.2V自始至终都很稳。

你觉得“内存电压1.2V始终很稳”是正常的呀?难道出了“DDR4”内存?如果是DDR3供电就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