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开机不亮。电流表瞬间跑到1.5-1.6左右。不知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1-26):
惠普4416S开机不亮。电流表瞬间跑到1.5-1.6左右。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
AMD ?  配置呢?    最好说清楚点  我们也好帮你解答

网友:
hp 4416s北桥很容易坏    你取下CPU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瞬间大电流,应该是有MOS管坏

网友:
4416几乎都是北桥的问题,90%

网友:
同样问题压了北桥好了

网友:
我修过也是北桥问题多,楼主可以用风枪300度加焊一分钟,就可可以确定故障了。
但记得先把CPU拆下

网友:
说详细一点大家会 帮到你的 AMD的CPU 北桥问题已经是公认的通病了

网友:
你摸一下网卡芯片 如果不烫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 干南桥吧  10个有9个都是南桥

网友:
搞错了 是北桥

网友:
我昨天才修的这款机子,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压了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可能有轻微短路

网友:
北桥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大概就是北桥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