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S48F BIOS

楼主(2014-01-26):
清华同方锋锐S48F好机上面直接备份下来的,板号H17/C17-VF
文件

网友(2019-07-30):
我手上这台,故障是外接电源,直接通电进BIOS 或者进系统过程就掉电,按开机无反应。必需重新重电源又可开机,显示一会儿又掉电,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