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无待机5v

楼主(2014-01-26):
东芝l630待机0.001,有3.3v,无5v,查51125 6脚是1.4v,1脚是0v,测1脚没有对地短路,测与1脚相连的q6203的1脚g极5v,ds极导通,导致51125 1脚对地,想不明白如何才能让1脚不对地?
去掉q6203,待机恢复正常,待机电流是0.007,待机时有3.3v和5v,不是一些帖子里说的要按开关才有5v,按开关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可以正常关机,就是不知道不装q6203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另外检查系统中无法充电,测量l6000无电压,更换17435e无效

插上电池,电压就出来了,但是还是充不上点,系统中能检测到电池电量1%,估计是电池坏了
就是不知道q6203不装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都回家过年了吗?哪位大侠在,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里1和6脚电压明显不对,正常应该 是3.3V和5V,1脚不对地的话,Q6203这个场馆必须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B:
+5VLA产生时会导致Q6203导通 拉低,

网友:
按下开关再测一下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和6脚电压明显不对,正常应该 是3.3V和5V,1脚不对地的话,Q6203这个场馆必须处于截止状态。

1#和6#正常电压是1.5-2V之间,不是你说的3.3V和5V;Q6203这个管子必须处于截止状态也就是它的1#为低电平,5V才会出来...

网友:
想让5V出来,Q6203第一脚不能为高电平5V,否则不正常。查Q6203第一脚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LA产生时会导致Q6203导通 拉低,

哥们,ENTRIP是高电平有效,Q6203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和6脚电压明显不对,正常应该 是3.3V和5V,1脚不对地的话,Q6203这个场馆必须处于截止状态。

Q6203这个管子是待机5V的开启信号,它处于截止状态时,待机5V才会出来。

网友C:
去掉q6203,待机恢复正常,待机电流是0.007,待机时有3.3v和5v,不是一些帖子里说的要按开关才有5v,按开关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可以正常关机,就是不知道不装q6203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另外检查系统中无法充电,测量l6000无电压,更换17435e无效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充电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q6203,待机恢复正常,待机电流是0.007,待机时有3.3v和5v,不是一些帖子里说的要按开关才有5v,按开关 ...

查下17435e的工作条件先,直接更换芯片是没有效果的,L6000无电压,一般也可以测量本身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故障。

网友:
PQ 6201 6202这二个管 也会影响 把5V 修好说不一定,兖电电路就修好了,大部份坏本本,不会同时坏二个地方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待机是只有3。3V没有5V的。5V是上电后出来的

网友(2014-03-03):
刷ECBIOS就OK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