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花屏 DELL1464

楼主(2014-01-26):
           二修本本
   14-01-26号没有什么客户......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我还的上班呢~祝兄弟们新年好。今天接到一台同行机器型号:DELL1464 I3独立 -花屏故障-所为的花姑娘   花姑娘来的好啊~大家第一反映就是显卡问题...开始动手,接电源看了一下内接不显示,外接完全花屏,坑人不管了拆下一下看即然显卡是全新的,怎么还是花屏啊。难道是假货,还是没有焊好..突然我想到是显存问题...冲动是魔鬼啊把显存给拆重新换新的上去,搞了半个小时终于完工了,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吧!高兴了一下!接上电源一看坑死人了结果还是一样.没道理啊..显卡和显存都是全新的,真的不会是显卡是假货吧~于是去看了一些讼坛.大多说换了好几个显卡就好了,会不会是供电问题呢~打开图子看了显卡正常....在测量一下显卡供电问题出现了只有0.45V不正常啊,正常是:1,5V 来源PQ34MOS管转换的+1.5V_RUN   D极0.45V  G极1.8V  PQ34没有完全导通 N沟道MOS高电平导通正常电压:4.8-5V左右才能完全导通...原来是PR151电阻腐蚀了清干净,加焊了,接上屏亮机......(内外正常显示) 希望给你们有些帮助.....文章写得不好见笑了 DELL1464独立

网友:
换我.直接吹显卡了.吹完了没效果.就加焊了.看来这样不行啊..下回多个心眼了.

网友:
风枪试一下显卡,桥,然后看供电

网友A:
你发这贴错了吧,PQ34 D极0.4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贴错了吧,PQ34 D极0.45V???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不是1.5????

网友:
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1.5V是不是说的显存供电呢。显卡核心的供电应该不会超过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