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3200AAKS,使用WDR复位电机转一下即停

楼主(2014-01-26):
外观很新的盘,DELL机拆下的,因为客户赶时间,直接换盘,不走保修,盘也送我了。
回来接上电源,完全没有电机启动的声音,PE里进WDR5.3(论坛最近很火的东西),能检测出硬盘信息(型号序列号家族号等),使用断电复位,听到电机起转的声音,然后好像卡住了一样,电机又没声了。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磁头没复位,需要开盘才能搞好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情况一模一样,突然就坏了。用WDR能看到家族,容量0GB。刷不进ROM。

网友:
能读出原盘固件吗啊?能读出的话,跑一下44和46试试。

网友(点评):
电机根本不能起转,就是复位的时候起转几秒就停了,只能读FLASH,一点模块操作就卡壳了。

网友:
那估计是硬件有故障了。

网友:
0号刺头坏。。。。。

网友:
先换一块同样的线路板试试。如果还停就是盘体有问题。我修过一个日立本盘转一下停,查线路板有个过线孔不通,焊好OK.

网友:
重刷固件,如果能认盘,砍一个头试试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的比较多我 见过人家把硬盘进入到安全模式重新适配一下固件就好了

网友A:
型号 序列号 都正确的话,应该能读取到固件了。
为什么要操作复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 序列号 都正确的话,应该能读取到固件了。
为什么要操作复位呢?

十分感谢罗工大神的指点!
现在能读FLASH ROM,只是点“模块操作”的时候,电机起转,听到大约是磁头卡顿的声音(大约三下),电机即停转。状态灯如图。再次多谢指教

网友(2014-03-03):
1590的不是板子问题就是死磁头了,

网友:
固件或磁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