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声音噪杂

楼主(2014-01-26):
今天接一台,联想F41A的笔记本,声音噪杂,换了声卡芯片,ALC262,故障已旧,换了功放也一样,后来就换了新南桥,结果不显了,再把旧的南桥换回去,结果,还是不显。后来经测试,是CPU坐空焊,造成的,本来显的,怎么搞出这么个问题,不解,加热坐后,显了,再进系统,声音也正常了。这种问题,第一次遇到,写出来提示一下,遇到这种问题的人。

网友:
你应该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有的时候不注意  就会把其他元件损坏  F41A  没听说过CPU 座子空焊导致声音嘈杂

网友:
F41噪声一般都是喇叭造成的吧?

网友:
两个不搭边的东西。。。扯到一起 了。。。这叫瞎扯蛋

网友:
完全没听说cpu座会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电脑有些时候故障真也说不清啊

网友:
CPU座空焊是你自己搞的。大言不惭。

网友:
应该是做南桥时把CPU座子搞空焊了,CPU座子空焊不会导致声音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