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ACER本 EQ=DG芯片,可以用TPS51124代换么?

楼主(2014-01-26):
待机芯片发烫, EQ=DG芯片,可以用TPS51124代换么?
貌似白点的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热不一定是它坏了,
有时候ec坏了它也热,
找图纸看下就知道什么型号了啊,

网友:
51124不通用的
RT8223M通用

网友(2014-12-05):
RT8205能和51124通用吗

网友:
查下LDO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