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方正F191W显示器通电暗屏

楼主(2014-01-26):
品牌:方正显示器
型号:F191W
故障现象:通电后没有背光灯,内容能看到,属于暗屏故障

DIM:2.95V;ON/OFF:0.042V;5V:5.01V;VOL:0V;MUTE:0V

测试过程:首先测试了灯管,灯管单独用点灯管工具都能点亮,排除灯管问题,拔插过所有连接线无果,本人修显示器经验不是很丰富,这类暗屏非灯管故障没有思路,目前判断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因为通电的时候去摸驱动板上的MCU芯片(NGVATEK:NT68168AFG)明显发烫,不知道MCU通电发烫是不是正常的现象。?

显示器现在没有问题了,很神奇,今天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跑了一下ON/OFF信号的来源,最后测测发现就出来4.1几V, 什么都没有换,能用多久还在测试中。。。现在暂时稳定。感谢。。

补充内容 (2014-1-27 15:32):
后来试试又不行 了,我就把那个10K的电阻换成0K的电阻,让他直接通就好了,就是按按键关机的时候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A:
你测了线圈没。。。

网友:
  测这个ic 对地值

网友B:
灯管没坏不能证明你高压部分没坏吧,首先测试下ON信号,ON信号有就换个高压测试下。我测试过有的芯片70度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测了线圈没。。。

线圈在哪测?驱动板上还是供电板上?

网友:
我测了这个IC的周边电容没有发现有对地的。。。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管没坏不能证明你高压部分没坏吧,首先测试下ON信号,ON信号有就换个高压测试下。我测试过有的芯片70度也 ...

ON信号在哪测?别见怪,修显示器修的少。。

网友:
不正常,,加热下还不好换版,

网友:
可以用屏幕的供电做高压的开启,就是不同步,但是能用,

网友:
高压可能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N信号在哪测?别见怪,修显示器修的少。。

电源板或者驱动板上标有ON/OF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或者驱动板上标有ON/OFF

DIM:2.95V;ON/OFF:0.042V;5V:5.01V;VOL:0V;MUTE:0V

网友:
这属于背光问题吧 灯光好的就重点高压板  先测一下驱动板过来的开启信号  然后变压器  管子   不行就找个通用高压板改上去就知道了

驱动板过来的开启信号可以用镊子短接测试工作情况的

网友:
改 高压吧 这种拟不好修,

网友:
有图像证明驱动板没坏,既然灯管没坏,那就看看12V正常与否,如果正常就是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正不正常看指示灯,按开关能正常控制的话 说明驱动板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IM:2.95V;ON/OFF:0.042V;5V:5.01V;VOL:0V;MUTE:0V

用屏供电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屏供电飞线。。。。

屏供电是飞哪个电压?在我上面列的那些有吗?

网友:
ON信号:驱动板向高压驱动发出的一个开启信号,有的为高电平3V/5V开启,有的是为低电平开启!查找方法,在电源板与驱动板所连接的排线接头处寻找!

网友:
MCU没问题    改个通用高压板一般都能搞定  如果不行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B:
我修的时候都是用CMOS电池去碰。。。呵呵。。如果能行就是开启信号被拉低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时候都是用CMOS电池去碰。。。呵呵。。如果能行就是开启信号被拉低问题了。

CMOS电池怎么碰?负极接地,正极接ON/OFF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怎么碰?负极接地,正极接ON/OFF脚啊?

是的。。维修必备。。笔记本的。有线接出来的那种。。。维修时候经常需要这种电压。

网友:
看得太精彩了,

网友D:
意思是你你没有任何操作自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你你没有任何操作自己就好了?

开始是,后来试试又不行 了,我就把那个10K的电阻换成0K的电阻,让他直接通就好了,就是按按键关机的时候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圈在哪测?驱动板上还是供电板上?

图上红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