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4-01-26):
师傅们 刷主板BIOS 都是用的什么工具啊?

网友:
编程器啊,一般也就几百吗,

网友:
希尔特580U 编程器很不错

网友:
BIOS  一般都是编程器 简单的在系统里就刷了

网友A:
编程器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淘宝上 150元左右 的多功能BIOS 烧录器 这个好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就行,很简单的。

看下我发的那图片上的可以吗

网友:
貌似很强的编程器  只是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580u 一直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0u 一直用还可以

你说的那个 要多少钱啊 我这里业务不大 太好的没必要

网友D:
TL866CS  250多块钱,用了一段时间还不错!

网友:
额   哪个编程器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我发的那图片上的可以吗

额   哪个编程器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
编程器 或者热拔插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866CS  250多块钱,用了一段时间还不错!

请问你这个编程器一般的8脚BIOS都能刷吗

网友:
我用的TL866,迅维上258,刷8脚无任何问题。32脚还没遇到不能刷的。
一般用这个够了。

网友:
呵呵  我觉得还是要8脚也好了  一般没有看到32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