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M12-GL-6LS代码00 C1 01 02 03 07循环

楼主(2014-01-26):
故障现象:Foxconn 915M12-GL-6LS主板,循环跑代码00 C1 01 02 03 07。
先换IO,无果。
再写BIOS,不行。
拆75232,OK。
仅供参考。
示波器
测量75232第20脚VCC 5V,有类似电容失效的窄小波形,11~19脚亦如此,拆掉OK。

网友:
桥的问题了啊
,代换一下电源

网友:
07查io及io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