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K没CPU 供电维修

楼主(2014-01-26):
就没有照相了,板子是经常维修到了,经常修到的故障就是没EN或者是没总线。
今天来的机子也是没CPU供电, 看CPU周围电容微爆就给换了,结果还是没出供电,查CPU工作条件,

VCC  PVCC1_2  EN 都正常, VID组合全部高电平, 把芯片换了,还是不行,可能难搞, 打算放一边修别的东西,收摸到IO发烫,

查一下图纸 VID也有到IO
把IO换了顺利跑马,在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板子没有说这个CPU供电是IO的问题,就发上来,给新手把,老手肯定知道把!

图纸论坛上面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个VID电压也是CPU供电管理IC 测试工作条件之一,一般正常工作是高低电平组合。

网友:
CPU供电控制是有IO开启的

网友:
连着BIOS是为了在bios查看 cpu电压用的

网友:
IO控制的cpu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