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显卡 没法刷新BIOS 显示NO MATCHES FOUND

楼主(2014-01-26):
有一个七彩虹 96000GT 白金版 512M,显卡,点不亮,用主板板上显卡进入xp系统,可以发现这款显卡,不过居然是提示GEFORCE 9700S(并非96000GT),怪事了,估计是BIOS有问题,于时去刷新,用NVFLASH 5.1来强刷,提示如下图,能够提示找到二张显卡(一张是主板集成的,一张是所谓的GEFORE 9700S,提示 NO MATCHES FOUND,不能刷新BIOS,不知是什么问题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9 09:44):
多谢各位DX的帮助,在13楼有进展,能认到9600GT,可惜还是不亮!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故障,没有读到BIOS,BIOS坏、BIOS与核心的连接有开路,或者就是核心坏了。第三种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先查BIOS的1、2、5、6脚有没有开路。

网友(点评):
第四种情况 BIOS 和 GPU断开 多为过孔问题 影驰9600GT吧~~?

网友(点评):
这个现象不会出现“第4种情况”,0630这个3处于高位ID,只有专业卡才会把硬件烧录成高位(当没有bios资料的时候,这里的id完全是读取的硬件本身的id)。不是bios坏就是bios资料不对然后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
n你那个卡不会是假的吧 ,看提示那个卡的vid pid吗是ffffffff,不应该的啊

网友:
修显卡的吗,我 就不会。路过学习。

网友:
不懂,但是能用就行了涉

网友A:
低端卡刷的假9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卡刷的假9600

肯定不是,百分百原装卡来的,呵呵,

网友:
11期荣生,果然是显卡专家级大师,,一看就知故障的大概!
多谢了!
之前拆过BIOS芯片,但没仔细测量!到时测量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NVFLASH试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看。。。

网友:
在听了这么多DX的建议,昨天试下换了一下BIOS芯片(从别的9600GT拆了一个显卡BIOS芯片),焊上去后,发现可以认到是9600GT显卡了,但依然不能显示,也不能刷新BIOS,难道GPU坏了?(见下图)

网友:
不同板的BIOS不能通用的吧,当然也就点不亮

网友:
可以刷一下显卡BIOS,或者加GPU,,我也是新手没修过显卡

网友:
取下来 拿编程器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万能BIOS刷新工具Universal Flash Utility V8.9.rar

网友:
ati万能BIOS刷新工具Universal Flash Utility V8.9.rar

网友:
9600GT显卡 BIOS

网友:
试试9400的

网友:
再试试9500的

网友:
9800的 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