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26):
这个显示器我怀疑是一体板的事,我换了通用的后还是一样!不插排线,屏幕是白色,没有线,无从下手,24的屏,不修可惜了,哪位大哥大姐见过这种现象,给点思路!
怎么上传照片不了啊!
就是屏幕上有横线满屏都是!就像是电磁干扰一样

网友:
横线 ? 还能看到画面吗?
你描述的不全呀

网友:
画面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有横线干扰

网友:
一体板供电正常一般是驱动板屏线   屏幕的问题  。带换工具必须有,否则修什么显示器啊?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故障一样 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一体板供电稳定,一般没有他什么事情

网友:
换通用版,跳线不对也无法正常显示的.没有线你怎么测试?

网友:
把图用软件修改小些再上传

网友:
已经换别的板子试了,还是一样,屏坏了,太可惜了

网友:
屏坏了,常有的事

网友A:
10成屏坏了- =屏线都不插,答案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成屏坏了- =屏线都不插,答案很明显

你把哥给逗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哥给逗乐了

继续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哥给逗乐了

屏线不插就会白屏,如果还有白条肯定是屏坏了,如果接上屏线所看到的白线不能说明一个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啊,可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