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机掉电又上电问题思路!

楼主(2014-01-26):
开机进自检嘀声后就掉电,然后稍顿一下又重新开机自检通过,求这个问题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硬盘 换个 试试

网友A:
台式机 还是 笔记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还是 笔记本啊

是台式机不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 换个 试试

为什么会和硬盘有关?

网友:
775的板子属于正常

网友:
有的板子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