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2 1.1不触发

楼主(2014-01-26):
如题,测开机针没电压。。。。。。强行触发就有5V。待机五在条件都满足,就是开机针没电压,上拉电阻也测得有5V电压,有维修过这问题的兄弟吗?
不触发

网友:
开关针个别低电平是正常的,不过得有低高低跳变。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4.0
neco
开机针低电平有些则是通过电阻接地,完成主板上电触发的。

网友:
neco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给你个图纸看下吧

网友:
上拉电阻正常,考虑是否存在断线或者滤波电容异常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查下RSMRST这个信号、正常有3.3V左右

网友:
会不会IO拉低了,看到图纸上开关针直接连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