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开机屏显倒转!!!

楼主(2014-01-26):
一台联想V470笔记本,开机的屏幕logo是倒转的。但是用外接显示器显示却正常,这个问题是屏本身问题,还是显卡到屏幕这部分电路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4-2-9 17:50):
最后结果:换了一个新的屏之后问题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14-2-9 17:51):
现在的一个问题:发现有人说可以换码片或者刷码片来解决。有谁有这个屏的码片呢??

网友(点评):
给客戶配块大镜子就行了

网友:
排除法不会用?换个屏试下先。。。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装倒了?

确实有这可能

网友:
换个码片试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上次有人发过同样的问题,换屏码片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拿走了,还没得看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换屏试试,这种问题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码片,有的屏兼容性不好,

网友:
      没见过  外接都没问题    有可能是屏本身了

网友:
看着也很像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知道换屏可以,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屏换啊???

网友:
问过客户,他说晚上用着还可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开机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726735
找到一个帖子,故障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吧。

重新插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帖子的屏和这个笔记本的屏是一样的

网友:
接在屏上面的排 线如何焊接,我19的屏一排4个全部掉了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还真是让我也摸不着头脑啊,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实在不行把屏倒正装呵呵

网友:
去刷BIOS,不行就换一下屏,我记得论坛上还有是显卡有问题的,你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我觉得是BIOS问题

网友:
付吕剑武 -6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换张屏试试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吧   这两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是一个恶作剧

网友:
好新鲜的故障  这个不是吗片就是bios  再有就是显卡  所以替换法快速定位故障呗  哈哈我都说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难道没人遇到过,没人给个正确说法,很期待

网友:
外接正常就排除基本排除显卡问题,最好替换个屏试试,没有的话 检查排线 刷BIOS 和上次一个帖子有屏幕码片 不知道能用上吗

网友:
看到很多摄相头是反的,还没见过整个屏都是反的。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刷下屏的碼片,不行就换个新屏啊 。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  出来没有见过, 希望问题解决后,告诉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估计也就码片外就剩屏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解决了说一声,谢了楼主

网友:
期待结果,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最后修好公布一下故障点!

网友:
哈哈,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排除法很管用哈,应该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