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上电保护,USB接口失效

楼主(2014-01-26):
这台机器修好一段时间了,趁还记得过程记录下来,以备后期查阅

型号:东芝C805
故障现象:触发后掉电
解决思路:查看主板外观,先从掉电保护思路开始测试
维修过程:接电后待机为0.06  因为没有修过此类机器不确定待机是否偏高,触发故障复现,电流0.3A左右掉电。故障很明显,上电没完成估计哪路电压短路保护了,查看了一下主板外观,除一个USB口损坏外其他良好。
既然上电没完成,那就从每路的PG来查
找来图纸

EC第28脚是 各路电压正常以后发给EC的PG信号HWPG,此信号由3VPCU上拉经一下信号转变而来

以上电阻在点位图上位置

可以看到离EC非常近,而且都是短接并未接实物电阻
用刀片将R9833,R9836,R9837,R9841断开,上电触发后,不在掉电,接上屏后发现屏亮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不过还没有找到故障点,所以接下来用镊子挨个短接断开的测试点,分别上电测试,当测到R9837时原来的故障出现了
R9837 上的信号是SYS_HWPG

SYS_HWPG由DDPWRGD_R转换而来。

DDPWRGD_R是由3,5V待机芯片RT8223转换来的,手上没有此芯片,所以干脆就没换插上硬盘进系统先瞅瞅看看机器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收工。
不过往往是天不遂人愿,进系统后各个接口和外设,除了USB都好用。看来还得接着修。
看了下USB口,发现本机共有3个USB口 两个USB3.0一个USB2.0 被客户搞坏那个是USB2.0 进系统后接上鼠标灯亮但是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USB3.0管理器是个叹号!
没修过此类故障,所以先分析故障。思路从易而难,既然USB3.0管理器提示错误就先搞下驱动看看,搞完后依旧,接着进BIOS里面将USB3.0的选项给关掉,故障还是存在。
接下来只能分析图纸了。

先看USB2.0和USB3.0接口上的不同
USB3.0比USB2.0多了两组信号,这两组信号有的是从桥直接给了接口,有的则是给了控制器然后从控制器又到了接口

不过本机从实物上来看,都是从桥直接给了USB口,不管USB2.0还是USB3.0都统统指向了桥。那我应该是不是换桥呢?凭着多年经验理性告诉我,桥很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供电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听我分析

第一既然桥能进系统而且除USB外能正常使用,所以桥损坏的可能性非常低,即使损坏也是局部损坏,第二此机器的故障是客户人为损坏了USB接口导致3,5V待机芯片微短路。而造成供电输出不正常或者后极某个电压不正常。
想到这里,决定先把3,5V待机电路给修好

手上没有RT8223P,论坛上搜索,有人用TPS51123代换过RT8223.而TPS51123又可以用TPS51125代换,于是找来TPS51125的图纸对比下

脚位定义除了18脚外都一致。

TPS51125和RT8223P 第18脚定义分别如上图。
虽然定义不一样但还是决定先代换上看看,换完后上,发现待机电流到0.3A了。。。难道不行?又把RT8223P换了回去,待机0.1A 按开机没反应。。。。
RT8223P发烫。。。打了下3,5V待机电路对地值,发现5V对地值偏低,将RT8223P下掉打值,依旧偏低,于是直接上电源烧5V待机电路,摸了一会摸到给USB口供电的芯片U5032发烫

将此芯片摘掉,短接2,8脚,打5V对地值,阻值100多恢复正常。由于RT8223P已经短路,固又找来TPS51125换上,这次待机0.06左右测了下3,5V待机已经出来了,上电触发电流有跳变,进系统后接USB测试发现已经恢复正常,拷机1小时候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嗯  还不错  思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