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维修成长记

楼主(2014-01-26):
看到大家都在叫穷。没有生意,此话不假,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蛮热的,今天终于等来同行拿点料来了。还是二本,放下就走了。没有事做就修吧,
第一台,联想G360独显,(客户是卖联想笔记本的,来的大都是联想的机子)
故障。解双密码(BIOS,跟硬盘)
拆机放电,没有用,后来从论坛上找到同型号的BIOS,换上高定,第二个密码,硬盘密码,系统密码见过,BIOS密码见过,硬盘密码还真见的少(我估计这家伙有不可告人的东西。还要双重保护)没有哲了,客户又急,后来说自己要换硬盘了,付上笔记本BIOS

网友:
可以啦这样慢慢就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客户在BIOS 中加密的时候应该选择了硬盘写入密码项,导致硬盘加必的。硬盘如果要解密,需要借助第三方工具,比如UDMA 、XLY、MRT等。

网友:
第一个本我好会搞,第二个本就....,还要学习,电路盲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第二个我还以为是显卡发出的开启信号呢,是显卡发给EC,再转过来的吗

网友C:
硬盘解密要工具。呵呵。得买。。看看MHDD。好像也有解密功能。。还有给二极管拆了不行吗?直接3V上拉。

网友:
硬盘解密度要用专修修硬盘的工具,如基础点PC3000

网友:
硬盘密码是有解得,但是你也不会去买,不是一般的工具就能解得,网上也没有纯软件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解密要工具。呵呵。得买。。看看MHDD。好像也有解密功能。。还有给二极管拆了不行吗?直接3V上拉。

有好多基础知识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我还以为是显卡发出的开启信号呢,是显卡发给EC,再转过来的吗

我跟到线路跑,就跑到E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客户在BIOS 中加密的时候应该选择了硬盘写入密码项,导致硬盘加必的。 ...

原来是在BIOS中给硬盘加密的啊,

网友:
收多少钱啊?上海这边的话这样两个收300元应该可以。以前NV那种不显示的,焊接都收270元。

网友:
价格没有那么高吧 说说呗 什么价格现在你们

网友:
第一个机器 商家的话 刷BIOS 100       第二个机器 商家的话 应该要收200左右 大概这样的价格 针对商家 客户肯定要贵的多了

网友:
俄罗斯PC-3000  这个玩意儿据说可以修复很多毛病的硬盘,刷下硬盘固件  就没有密码了,说真的 不怀疑他电脑有什么东东,倒是觉得电脑有点来头  有谁会经常用的电脑的两个密码都忘记呢,

网友:
解硬盘密码好像要专门维修硬盘的人才能搞。

网友:
不是一般的工具就能解得

网友:
硬秀解密需要专用的解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在BIOS中给硬盘加密的啊,

那楼主解掉了硬盘密码没有,是不是可以从BIOS设置密码那里清除还是重新设置一个密码覆盖再清除,我也想知道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