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 4050 开机卡LOGO

楼主(2014-01-26):
DEll  N 4050,H M67的桥, 开机卡LOGO  一开机  就卡在DELL 的那个LOGO 界面, 外部设备都排除过了,cpu  内存 都换过,bios 也刷过,结果 还是一样,开机一瞬间 显卡电压  是  0.9V   马上掉到 0.4V  ,有没高手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求解答

网友(2014-02-26):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处理方法和你一样,还是老样子,没招了,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请问这台N4050修好没有,,我现在手里面也有一台开机卡logo的!跟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同求 一样的现象 郁闷死了

网友:
截个图纸发上来 大家一起看看呗 · ···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测了两天没测出来,准备换南桥了。你修好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南桥换了,故障依旧。我要吐血了。还是不死心,决定订一个IO换一下

网友:
等待维修后的结果,我也遇到一台,机器拿走了。

网友:
我去,就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迷津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哦 南桥 IO 都换过还是不行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打开图纸,查显卡供电

网友:
最后没时间只能退给顾客了因为要过年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有?我想知道这个换了这么多东西  要不要换显卡

网友:
u口短路不?

网友(2014-04-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查下是不是过USB时钟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DELL的机器,也档LOGO,解决不了

网友A(2014-06-02):
这个呢你们都没有看清问题,那个集成显卡电压有问题的,开机正常但就是有显卡驱动,所以会卡在那,你在PE怎么试都不会出问题的,这个问题呢,是集成显卡电压不出来。出来的电压 不正常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难修啊。我 师父一台这样的也木有维修好 。郁闷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2015-04-19):
这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我的机器是dell 1450,显卡是0809024,故障是装驱动蓝屏,换了俩拆机的显卡也是蓝屏,换了个新的显卡卡LOGO了,郁闷啊,还没解决

网友(2016-01-26):
我也遇到了,搞不定

网友(2016-05-12):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卡LOGO的

网友(2016-06-16):
同样问题,手压着显卡可以过去,不按卡logo, 打算换显卡

网友B:
我的也一样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求解

把外设去掉试一下

网友:
把usb口 都拆掉呢。。。

网友B:
我的高好了···显卡问题··换了就好了218-080902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好了···显卡问题··换了就好了218-0809024

哦哦 O(∩_∩)O谢谢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O(∩_∩)O谢谢告诉大家

我就打打酱油···带点下载分走!不过确实是显卡问题···昨天修的今天又验证了下···我换了显卡虽然好了··但是打不上显卡驱动··(我换的显卡是以前同样问题打不上驱动的机器拆下来的)所以淘宝发了一个··悲剧的是上上去不认了!也不包退···!然后我又把原来卡logo的重新做上去···以为会好··结果还是卡!找了半天··拆机的显卡··做好了!显卡驱动正常!

网友D(2016-07-23):
直接翘掉独显供电用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翘掉独显供电用集成显卡

这样做可以吗?这个机器我没有试过,一般都是换显卡的,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1722-1-1.html
我遇到的是联想本。

应该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呢你们都没有看清问题,那个集成显卡电压有问题的,开机正常但就是有显卡驱动,所以会卡在那,你在PE怎 ...

意思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都是些疑难杂症

网友:
死机故障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