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g浸液

楼主(2014-01-26):
Acer进液短路处理好了之后可以开机但是开机没有显示 换了内存 进液部分是显卡供电 这机器应该是双显卡吧     求解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进水的机器,可能会有烧坏的件,先查一下;楼主描述的故障是加电不亮,那就按加电不亮的思路来修。检测一下CPU 工作条件是否齐全,是否跑码,等

网友:
按图纸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