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5G 外接显示器正常,笔记本的屏不显,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4-01-26):
acer 4925G 外接显示器正常,笔记本的屏不显, 是显卡问题吗?

检查屏线没有断,屏电压Vcc 3.3V正常, 差分信号有电压,背光正常点亮, 换液晶屏,一样症状

更新BIOS,症状一样,DDCDATA DDCCLK  都有3.3V电压,没有示波器,没法查波形.

这个显卡是9300的独立显卡,会不会是显卡虚了呢?

显卡虚了,外接显卡还正常显示?或是有知道是哪里问题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外接和内屏信号是不同的信号

网友:
可以试一下BGA

网友:
什么虚焊????就算是虚焊也是芯片内部虚焊 好不好。。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显卡坏了  你做一下BGA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但是多半要返修  彻底解决要换显卡

网友:
VGA 和LVDS是两路啊  可以考虑加焊一下 或者风枪烤一下来确定

网友:
后来检查发现,这个笔记本的显卡风扇已经不转了,

应该是显卡风扇坏了,造成温度过高,显卡虚焊了,\

我自己没有BGA设备,只能等过了年,找同行干了

网友:
这种你直接上BGA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来年从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