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集显触发马上掉电

楼主(2014-01-26):
接熟人一台联想E40集显本本,说是头天使用后正常关机第二天按开机键机时红灯一闪熄灭,在按重复此过程无法开机,电池充电正常,单独使用电池也如此,拔掉电池也如此,本人接件后接上维修电源电源指示灯亮待机电流0.022按开机键红灯一闪灭掉,重复按开机键发现电流跑0.225 0.335 0.450 0.500最高跑0.500拆机测量3v vpcu 5v vpcu正常,测量5vSUS时电压为0测量5vSUS对地电阻12欧,看来是这里短路了。查看论坛里维修帖子说CPU供电控制芯片不正常会引起掉电于是测量isl62882发现16脚对地电阻2欧左右。加上5vSUS过来限流电阻10欧刚好12欧于是断定ISL62882短路了,上热风枪拆除了ISL62882在次测量16脚电阻恢复正常了,由于手上没有ISL628 DAGC58lenovo

网友:
这个芯片换掉就可以 好的芯片坏的好多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过程干净利索
想问这应该就是5V的PWM供电短路吧,单看电流还真看不到有短路的意思

这里5vSUS应该是机器开机触发后,由5VPCU通过对应MOS管转换得到的信号电压,也有给CPU供电管理IC提供工作使用。

网友:
没办法,如果你在料板上找不到这个芯片就直接买吧。我半个月前修的E40进水,待机和EC烧了,买的EC新的也有一个待机电流0.120跳变到0.030,能正常触发开机。开始以为这个跳变是正常,结果客人没用2小时拿回来了。后来发现3V下管烧了,EC烧了。换完后待机稳定在0.072,不屏保状态测试一晚上正常,才让客人拿走。

这里EC的供电由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提供。

网友:
好   随然并不复杂  但是对于新人 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哦,支持

网友:
维修,从供电开始!

网友:
问题多多。

网友:
新手学习了!请问高手:笔记本中各电压的对地电阻大概多少为正常?低于多少是短路?

网友:
这点用的不错 发现短路了就切换电阻档找最近接的阻值的元件拆,我开始都是见一个拆一个  也能弄好 就是很麻烦

网友:
LZ   好习惯 3V 5V 后继电压 我从来都懒得测 以后自己真得细心点

网友:
一般都习惯测量大电感。转换电路还真忽略了

网友:
新机子CPU电压不出要刷BIOS啊

网友:
正在寻找此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