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4-01-26):
废话不多说  接到客户显示器 说 可以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线黑屏  看过故障之后并自己又试机一次  果然如客户所说。 就给客户报价 并留下来维修 。客户答应了 说 在别的家 要换驱动板 。
               客户走之后  ,   拆机检测 , 因为之前 在网上 百度 等 其他网站 还有学习的知识  知道  可能是  13 14 行场同步信号出现了问题 或者 13 14 经过的门电路有问题  ,于是 开始跑 13  14  脚电路 发现 这个13  14 脚很简单  经过两个电组 直接进图像处理芯片里面了  而且 这些电阻在线测量 都正常 也没有虚焊的情况  打13  14 脚对地值  为576欧姆  正常  奇怪 于是 又跑 了  RGB  电路 也正常 对地阻值在 78欧姆 也正常  奇怪了  没有发现问题  再跑 12  15 脚  也很正常 对地阻值为576欧姆 。心想 正常显示无信号 应该供电都正常 ,还是查了一下供电 不错没有发现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了 最后向朋友求救 有一个朋友怀疑是菜单里面的分辨率 没有设置好 步骤是 打开菜单  颜色设置 调成 user  结果 正常 现在 把这个机器的程序上传
           显示器型号 AOC L172   驱动板型号 471-0103-57911G  A2  46151 ROM 型号 PM25LV512

网友A:
我有这样的情况的 一张笔记本屏幕~~~~不知道能修好吗

网友B:
请问,就是把颜色设置调成User模式,显示器就好了,对吗?
原来有问题时,是什么模式?

网友C:
用户调整模式?应该用户之前进行过操作,应该把调整时候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样的情况的 一张笔记本屏幕~~~~不知道能修好吗

笔记本 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aoc的显示器  下次遇到这个情况 最好先考虑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就是把颜色设置调成User模式,显示器就好了,对吗?
原来有问题时,是什么模式?

这个没有太注意  我也没有看原来是什么模式    调成这样就好了 能显示了  不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调整模式?应该用户之前进行过操作,应该把调整时候拍照,

这个 应该很抱歉 由于客户催的急  没有拍照 下次 一定拍  给大家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有你更精彩,很详细的分析,我一看就懂了,请问下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