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00-D52S

楼主(2014-01-26):
   [神舟] A400-D52S     不开机 开机掉电  换掉4个电容就可以了. 无图无真想 . 上传照片给大家看. 手机像素不高. 勿喷......

网友:
建议把电容位置 介绍下
有点大 不知道安装是否顺利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给我们这些新手提供不少宝贵经验,也花费不少心血啊!!

网友:
爆掉了吗

网友A:
这个位置,是待机3 5伏的供电电容吗?楼主说一下,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上面的人说明白些吗,把具体位置   ,如何判断那四个就是坏的啊  ,过程给我们大家分享哈哇

网友:
漏电吗?没有电容表不好测!

网友:
钽电容也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B:
这种电容也会坏吗 没鼓包吧?

网友:
怎么判断的电容坏了  总部能看见电容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是待机3 5伏的供电电容吗?楼主说一下,给你加分了

是的...这个位置就是3 5V 供电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也会坏吗 没鼓包吧?

这不是显示器,不会鼓包的..  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是待机3 5伏的供电电容吗?楼主说一下,给你加分了

是的.....是35V  电容

网友(2014-04-16):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先是通过OZ815产生 5va,(这个芯片还产生+1,5vs,但是待机时候没这电压),5VA通过 U21 APL1084稳压出 ec和bois的待机供电,如果不触发多是 5va 没产生,换OZ815  换掉5v上的电容和上下管, 就搞定!

网友(2014-07-22):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