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们帮我判断故障

楼主(2014-01-27):
求助各位师傅们帮我判断故障,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经常蓝屏,代码 0x00000116   有时候是0X00000D1

网友:
该怎么弄,才弄的好!   机子是 宏碁E1-471G   主板型号 宏碁 EA40_HC
显卡2:
显卡芯片 NVIDIA(英伟达) GeForce GT 630M (GF108M/N13P-GV)
显存大小 未知
显卡型号 NVIDIA(英伟达) GeForce GT 630M [宏碁]
显卡BIOS版本 未知

网友(2014-06-22):
同感,我手上也有一台,在系统LOGO处蓝屏

网友:
就这样不好判断吧

网友:
具体现象是如何的那?没说

网友(2015-01-26):
我的是dell的n4050 机器,也是在logo处蓝屏,0016,,是显卡问题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说仔细点啊  详细点

网友(2015-12-06):
查硬盘,重装,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下内存

网友(2016-04-25):
:硬盘检测了系统换了内存换了还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