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不开机之曲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27):
前段时间接了一位朋友的机器(联想T400),故障为不触发,朋友放下机器就走了。机器拿上手,外壳有很多油迹,粘糊糊的(估计多数是长期在厨房附近使用所至),不管那么多了,拆板出来后发现在主板3V5V的MOS上有一些小强在那如厕了,MOS的有些脚都有些腐蚀了。上电,量得3V只有0.3V,5V只有1.2V左右,上MOS的20V主供电只有3.6V左右,明显是20V拉低了。二话不说,马上洗干净,把3,5V的MOS全换掉,上电,故障依然。

换MOS无果后,想到既然是20V拉低,那会不会是20V一级转换的地方出了问题呢。找到Q34和Q36,把R380断开,R380接MOS那端有20V了(就是在这里,导致以后走了很多弯路)。把R380接回,想想应该还是3V5V那里的问题,虽然是3V5V出得不完整,但想到THINKPAD的机器的3V5V钽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想着那就换掉试试看吧。换掉三个电容后,故障还是依然,这次心头开始怀疑是不是3V5V电源芯片有问题了,用表量得各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那就只好换芯片了。手头和料板上都没这电源芯片,没办法,只好发一个回来了,放下,等第二天芯片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芯片回来想着这回换掉你应该可以了吧,马上换掉,天啊,还是一样,这回头有点大了。既然芯片换掉都不行,那会不会是3V5V的后级负载有问题导致20V被拉低了呢,可量得桥,网卡,声卡,IO各部件都没明显断短啊。没办法,再想想会不会是3V5V的MOS周围的一些小电容电阻引起的呢,再次把MOS先拆下来,想着先看看20V有没有过来再说吧,上电,20V竟然过来了!把MOS放回去后,20V就没了。没办法,只好把周围一些与MOS有连接的电容电阻换掉了。一番拆吹焊之后,总算把那些有关电容电阻全换掉了,上电再试,故障依然,这下心都凉了。不管它了,放一边再说,还好朋友也没催我,想着等我有心情的时候再来招呼你吧。放了几天,因为手头要修的机也不多了,再次拿出来看看吧。
想到3V5V后级负载虽然量不到有什么明显断短,那可能是有轻微短路量不出来呢,没什么办法了,只好一个个拆下来看看吧,先从网卡开始吧,网卡不行,声卡也不行,功放也不行。。。这时头脑已经空白了,就差没把桥拆下来了。一番努力无果后,已经彻底对这板死心了,扔到一边。朋友打电话来问修得怎么样了,我说,没法修了,换板吧,报了换板的价,朋友说先考虑考虑吧,就这样放了差不多一个月。一天心血来潮,反正没事做,就再看看你吧。
想着20V被拉低,那我直飞20V看你还拉不拉低,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飞之前,量得是Q34那里20V就过不来了,把Q34拆掉,飞线,上电,喔噻,电流跑起来了,关掉,插上CMOS电池接屏,上电,终于看到联想的LOGO了,这下是心花怒放啊。既然飞线能开机了,那就把Q34换一个试试吧,在料板上拆一个焊上去,上电,电流跑啦。至此,一段九曲十八弯的维修旅程终于结束了。
回顾这次维修,之所以搞得这么艰难,主要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Q34会出现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平时维修时,碰到这种情况的也不多,希望通过这次维修一例能使各位朋友在以后的维修中有时候可以打破固有的思维,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或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谢谢大家能耐着性子看完,第一次发贴,献丑啦!

网友(2021-03-23):
你这是不过保护隔离好不。强接虽然是可以,但是会有各种问题,遇到最多的就是电池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