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 怪问题 请教兄弟们

楼主(2014-01-27):
DELL   D520 怪问题 请教兄弟们   一台 DELL D520的 现在有一个 情况 冷机 开机的 时候 到了 系统 显示开机时间 要 2分多钟  开起来 还不能 用 画面 非常卡  电脑 重启以后 正常 可以用  只是第一次 会这样  停几个 小时 就会 这样 冷机 开起来 就非常卡  开了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都非常 正常   换过系统了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兄弟们

网友:
基本外设先排除,硬盘换过没,内存换过没?

网友:
一个一个换,好麻烦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的一样一样的试  硬盘 内存 系统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芯片加焊下 看看

网友:
这种毛病先放烤箱睡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