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1-27):
dell N5010 触发掉电  最高电流到 0.5A

网友:
貌似连电压都没出全吧

网友:
查看是否有进水的痕迹,量量个大电感有无短路,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哪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看看CPU电压有么。这款是英业达还是广达的。 先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有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