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Note TR82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4-01-27):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电池充电灯亮!拔掉电池无任何指示灯!
思路:从EC各路电压开始量都比较正常。量到一个103的排阻意外点亮。

这个是EC坏了么?还是某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A:
触发的几个条件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的几个条件测量了吗

ECRST#    3.3v
S5_ENABLE    3.3V
KA20GATE      0V
KBRCIN#        0V

这里可以测量RSMRST#信号电压,这个信号与EC工作条件也有关系

网友B:
测下开关针有无电压,开关可能坏了,兄弟你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下开关针有无电压,开关可能坏了,兄弟你赚了

开关有3.5V电压的。按下去就没电压了。

网友:
碰下排阻2 和3脚机器就可以开机触发,可能是排阻本身或到EC相应引脚之间线路不良引起的,楼主这里可以去掉排阻4脚相连的开关三极管来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有3.5V电压的。按下去就没电压了。

短接开关针,我说的可能是开关按钮坏,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开关是好的!已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