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1-27):
板子客户送来说内存,CPU,都试过了没问题,点不亮。通电测试无复位,测各项供电都正常
看CPU供电,ASP0905

测48PIN有1.2的供电,PG已发出,顺着PG跑电路,又跑到228排组上,测量一端1.2,一端0.6,这不对啊,
对电压低的一端测量,发现没有元件有问题,果断换排给。

换上后触发上电,有复位了。上CPU,内存,显卡,一路跑码显示。。。

又是228排组引起的问题,呵呵,高手误笑。。。

网友:
228排阻??这个排阻还真少见,220M的阻值。兄弟不才,只学过822排阻

网友:
是822排阻吧。

网友:
好久没修主板了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这个了

网友:
822,不过建议在内存旁边的用烙铁焊出来比较好,用风枪吹,内存槽融化了

网友:
还是这个么太不给力了  就拿着吹EPU的本事轻轻的一吹 然后微微的碰一下排阻动了 然后不管它 它就懂得自己找的准确的位置的 如果焊锡用的适量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你动过那个排阻

网友:
疯抢吹的好猛,都糊了哈哈

网友:
内存插变得好惨呀,为什么不用洛铁呢

网友:
这焊工,迅维老师该打板子了

网友:
兄弟   你的电阻阻值真高啊 ~~~ 是822

网友:
楼主看错了吧    这个应该是822的排阻吧》?、

网友:
原来是吹糊了啊

网友:
你开的温度也太大了吧。。你看看内存槽都不成样子了

网友:
内存槽吹成这个样子,估计你自己拿着用都不舒坦。呵呵。

网友:
疯抢吹得太猛了吧,板子都被你搞坏了,虽说故障排除了,但是,功过相抵啊!

网友:
排阻另一端多少就算正常呀,我的这个板子只有0.7左右

网友:
亲,请问你有这个图纸吗!!跑线好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