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 待机电压0.14 很难修,求高手指点迷律、、、

楼主(2014-01-27):
型号是联想的G475GX,拆机时发现USB接口有一个被损坏,待机0.14,按开关电流有0.15,过8秒开关指示灯就灭了,拆机,把损坏的USB拿掉,中间的数据与时钟对地短路,测+3VALWP与+5VALWP均正常,EC可以正常发出PBTN_OUT#信号,但南桥的SLP_S3# ,SLP_S5#始终没反应,是不是南桥坏了??但有个高手测下3V5V芯片就说不要换桥??在线求指点、、、谢谢!!

网友:
有没有回复我啊!!111111

网友:
这机bios电子常出问题的。查下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USB中间两个线短路?????
差差与之相联接的小5脚有没问题,,又问取掉就OK没有。。就是南桥了!

网友:
bios电子常出问题的

网友:
给你附上BIOS

联想g475 桥和EC 两个BIOS.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