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 怎么提取bios驱动程序?

楼主(2014-01-27):
戴尔笔记本 怎么提取bios驱动程序? 强 刷bios少驱动。

网友:
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就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编程器读取出来,或者U盘维护系统里也有BIOS提取工具的,像大白菜,新萝卜,电脑店之类的都可以~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