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偶尔能开机维修一例(赠新手)

楼主(2014-01-27):
年底了,这段时间比较忙,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忙吧,呵呵,,因为时间有限,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机型:HP 6531S
板号:6050A2161401-MB-A03
故障:偶尔能开机,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大部分时间是不能开机的,电流0.3,过会掉电
拆机检修,发现其他几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就CPU供电没出来,查图纸

发现第一脚开启信号仅仅只有1.6,,正常情况下应为3.3,心想可能是某些电压没出来或者被后级拉低,,追查PWR_GOOD_3一路下去

到了这里,果断把D1007,取下来,再次测量,还是1.6,,装上去,继续查

到了这里,没有元器件可以断开测试,我就把U4取下来测,,还是一样,看来也不是这里的问题 ,,,Go on

郁闷,竟然到了EC,,这就有点棘手了,,没办法,搞吧,,一边用风枪吹78脚,一边用手术刀慢慢撬(如果镊子比较尖的话,用镊子也可以),,撬起来之后继续上电测量,,故障依旧,

到了Q1012,,图纸上面标识“open”没用料,,到板子上面找了下,确实没件的,

到了这里,有一个零欧姆的电阻,,直接把电阻取下来,测量,发现U12这边3.3是有的,经过电阻出去就是1.6了,,
到了这里,,所有跟PWR_GOOD_3有关联的都查了,无果,,正在郁闷的时候,又点了一下,,奇怪,电流竟然上去了,,跳变也正常,这时候我又测量了CPU供电芯片的第一脚,2.6V,看来这样算是正常了,,断电,,接屏准备再点一下,,,情况又跟之前一样了,,无语死了,,,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看来有可能是某个芯片不良吧,这种情况也不好查,再加上年底了,机器比较多,也没时间查这个了,,就想到飞一根3.3V过去,,,想到就动手,,从芯片旁边找了个比较近的电阻,上面是3.3V,刚好满足,,飞吧,,,,好了之后,开机正常了,,由于不放心,又多点了几次,,,确认正常之后,才放心,,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用绿油涂了一层,然后用紫外线灯对着照射了几分钟,,确定凝固了之后装机,测试

如果太阳比较好的话,涂好绿油之后可以放到太阳下面晒,,不过要晒十几分钟,,,但是为了解决阴雨天气没有太阳,,就买了个紫外线灯,,紫外线可以凝固绿油,,,希望对你们有用

这里 CPU供电管理IC的 1脚EN开启信号脚对地阻值正常 用镊子翘起还没3,3V电压的话,则可能则是相连电阻阻值变化拉低了3,3V。

网友A:
学习了, 偶尔能开机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偶尔能开机的机器不好修呀

偶尔能开机的机器还好,,,要是偶尔不开机的那才难查呢,呵呵

网友:
碰到开机掉电的艾玛,搞死我那次是华硕的什么型号我忘了,真的很无语,该查的条件查了最后没办法去了温控还是那个鸟样,三修机器了,到了我这里也是没办法,告诉客户,没法子了,可以尝试叫别的高手试试,客户说,不用了换块板子吧,唉。。。修死我到最后我一分钱没赚到。。。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开机不稳定的现象呢?

网友:
会不会是信号上拉的电阻r91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B:
请问用绿油烤的话大概要烤多久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绿油烤的话大概要烤多久就OK了。

用紫外线灯照射,,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2014-06-30):
我也觉得是R91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赞一个,发帖真的辛苦

网友:
楼主好像很冲动啊,冲动是魔鬼

网友:
跑电路不太好跑,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