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水机

楼主(2014-01-27):
接同行联想B460进水机,故障为不开机,无待机,进水的地方正好在I/O处,用洗板水小心清洗,看到I/O都腐蚀了引脚都烧蚀了,用表测公共点,和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测待机芯片TPS5112316脚供电正常,13脚主控正常,8脚、17脚有3.3v/5v的线性电压,18脚ENC电压为0,1脚6脚电压为0,不用说还是I/O的事了,由于I/O引脚没有腐蚀断,先加焊一下,补锡待引脚都变亮时,上电居然开机了,不过按开机键没反应,按与之紧挨的那个键可以开机,反复开好几次都可以,心中暗喜这下可以省钱了,可装上机后又不触发了,有时可以触发马上掉电,看来这个I/O还香换啊,测I/O的19、46、76、88、115、供电3d3v-aux-s5正常,102脚AVCC正常,4脚3D3-S5是开机后才有的,93脚AC-IN# 为2.7v不太正常,于是订了两个NPCE781,把I/O取下,看到90脚引脚与过孔之间断了,飞线好后,焊上新的I/O,上电电源灯闪亮,有戏了,开机电流一路上扬,断电接屏亮机OK,至此修复。

网友A:
I/O的19、46、76、88、115、分别是什么脚,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19、46、76、88、115、分别是什么脚,起什么作用

这个具体查IO对应型号PDF图纸就可以查到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呀

网友:
进水的机子,腐蚀的地方是要处理好。不能偷懒。要不然过不了多久就要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