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亮机

楼主(2014-01-27):
客户 拿来一台联想G455的机器,说从床上摔下来了,刚开始还能亮,死机后强行关机就再也不亮了。用可调电源打电流,跑2.0跳一次不动了,不上内存是1.8不动,初步断定为不过内存,换内存无果,打内存波形只有一次波,也不太明显,换内存无果,因 此机摔过,加焊内存OK

网友:
摔过的机器最容易脱焊了

网友:
北桥摔空焊了吧

网友:
看不明白,换内存不行,加焊内存OK?

网友:
是集成的内存还是焊了内存座子...............

网友:
应该是加焊内存槽好的吧,写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