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P第一次开机正常 高手支招

楼主(2014-01-27):
一块GA-G41MT-D3P主板
第一次开机正常
包括点复位针也能正常跑码
当短接开关排针关机后,再次点开机排针就不跑码了,断开电源线后再次点又能点亮
请大家指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COMS电池放一下电。2、刷一下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OMS电池放一下电。2、刷一下BOIS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跑码时查下各组供电、时钟复位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见这样的情况 是CPU坏的 换个CPU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用代换法(普维修)2、所有电解电容3、场管对地阻值、4、所有时钟,供电,测一试,5、刷BOPIS

网友:
用代换法(普维修)2、所有电解电容3、场管对地阻值、4、所有时钟,供电,测一试,5、刷BOPS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在修机器之前,首先检查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时候电池不正常会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
桥问题,以前有碰到过。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修技嘉的主板我一向都很头疼。

网友:
那你按着桥开机试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