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外接5A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4-01-27):
接到一台东芝L630笔记本,客户说开不了机,外接可调电源电流到5A多,跟客户说主板短路,留下电脑检测。拆机后发现只有电池充电电感阻值不正常002,用风枪吹下上下管,还是短路,又取下充电电感,测量发现连接芯片一焊盘还是短路,另外一个焊盘阻值正常;接着用风枪又吹下芯片U6000,还是短路;从迅维下张L630图纸

充电电感前面还有个二极管D6003,测量发现击穿了,摘下二极管,这是测量发现阻值正常了。为了确认芯片有没有坏,我再次把充放电芯片装了回去,发现充电电感连接芯片的焊盘依然有短路,故判断芯片也坏了。取下的上下管阻值都正常,用风枪再次装了回去。

为了安全起见,接着查看图纸,检查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测试发现保护隔离的MOS Q6002也坏了,是个N沟道的管子,自己有配件,换了个新的上去,测试了CPU管子都正常,所以就订了一个充放电芯片MAX_MAX17435ETG+_TQFN_24P,好贵,本来想订2个,以防万一,算了就定一个吧,承受不起。第三天芯片到了,换上芯片,保险起见还是测试了各个引脚,阻值都正常,将可调电源电流跳到最小,小心翼翼的插上外接电源,显示0.012,电源灯常亮,看到希望了,触发,正常显示,此机器到此维修完成。

更换的元件:1、充放电芯片MAX_MAX17435ETG+_TQFN_24P 2、保护隔离MOS管AM4410NC 3、二极管SBR3U40P1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要有思路呀,外接5A大电流短路 ,一般可以先查保护隔离公共端电感对地阻值,如果有对地短路的话,故与其相连的电池充放电管理IC电路 输出电压或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也会收到影响。

网友:
芯片短到0的不常见吧,我感觉是你拆掉场管加电导致的芯片烧掉的吧,纯属个人猜测

拆掉芯片上电的话,会引起烧相连场馆,相反拆掉场馆加电 对芯片工作并产生没有影响。

网友:
第一次外接大电流就没有再通过电了,所有换完测试OK才通电的,而且电流调到最小了。

网友:
这要是用烧机,能烧出来吗

网友:
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着把充放电烧了.

网友:
充电神马的最难修了。芯片还贵的离谱

网友:
是啊这个芯片有点贵,上次修的也好像是这款,不能用电源适配器,也不能充电,只能用电池。换后正常。

网友:
短路 都会烧到不少东西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确实不便宜, 50左右.你是从哪进的芯片参考一下, 找一下好的货源,是维修的一大头痛事.

网友:
5A 电流估计也快冒烟了吧,

网友:
5A手都不能莫的

网友:
这方法比烧急好

网友:
5A电流都受不了,烧的东西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