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兄弟们 一台笔记本的 内存 用软件 扫出来以后是显示红色

楼主(2014-01-27):
兄弟们  一台笔记本的 内存 用软件 扫出来以后是显示红色  可以 开机  就是无法装系统 软件扫出来是红色的 怎么解决

网友:
呵呵 这个好解决用BGA 干一下

网友:
我有根4G内存,能进系统,但是WIN7 用着用着就会蓝屏,XP不会蓝屏,出现内存不能read,弹出一个框确认了就好了,用微软内存测试软件扫描到几百兆就出现错误,这个是内存颗粒脱焊了吗?

fqiang风枪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