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装上CPU不触发,非短路!!求助??

楼主(2014-01-27):
一技嘉P43主板(GA-P43-ES3G)装上CPU就不触发,不装CPU正常触发,插不插12V 4PIN都是一样,经检查不是CPU和CPU供电电路的问题,也非短路。。。请教大侠们怎么修啊???!记得INTEL 原装板不上CPU就不触发,壳这主板是反起的???!!!请赐教

图纸在2楼

网友:
敢問樓主上的什麼U

网友A:
IO问题    有过类似

网友:
换CPU试下吧

网友:
已经说了不是CPU的问题,早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问题    有过类似

I/O到是没换过,因为我测试了时序是南桥没发出SLP3信号出来

网友:
上真U无复位,掉电,不跑码的见多了。
上真U不触发的,还没见过。

重点检查具有开机功能,同时又有CPU检测功能的芯片。

网友:
楼主电路图没有密码吗??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