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脑换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4-01-27):
   神舟优雅HP620,加焊显卡后接屏线掉电,  之前机子是显卡问题,  开机白屏  , 显卡是640的    把显卡取下来换了一个   ,客服  回去使用了一个月又白屏了    换了高压板  ,那些   ,搞的后面掉电了

 发表于 2014-1-27 18:26:58 来自
转播微博[tthread=wei56371435, 祁静雯]http://app.qlogo.cn/mbloghead/e3a8b437cfa9545186f2[/tthread]

网友:
空焊了·?换完之后测温度了吗?

网友:
显卡有短路吧?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开始是白屏,加焊显卡后掉电。后来换了显卡,没有白屏了。后来回去又白屏了,再后来又换了显示器高压板?是这个意思吗?
你在考验我的理解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