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求图纸

楼主(2014-01-27):
严重进水的机器,清理一遍发现RT8168BGQW的第二脚有个电阻腐蚀坏了,这个芯片的资料也找不到,如果有这个芯片的PDF也可以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华硕A56C,CPU供电芯片也是RT8168B,2脚外接一个大概100k(在线测量)电阻和10欧电阻接到19v

网友:
谁有这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