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E 装WIN7 关机变死机 XP正常

楼主(2014-01-27):
如题:华硕  K42JE  装WIN7 关机变死机 XP正常 系统换了N个   求指点思路?????

网友A:
你用的是安装包,还是用的ghost的?

网友:
这中问题要装圆盘

网友:
不支持WIN7系统吧

网友:
要不刷下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装WIN7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看一下 Win7 下 显卡 驱动的 是 显示 双显卡 还是 单显卡?XP  一般 只认 单显卡!有可能 是显卡引起的问题 ,还有 就是 用 Asus  官网的 驱动,还有 要扫描一下 硬盘 有没有问题,最后 查一下 这个机型 有么有 此类问题!!祝你 早日解决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安装包,还是用的ghost的?

ghost 和安装包都用过不行

网友:
BIOS 刷的最新版本

网友:
呵呵,这个你可以试在BIOS设置一下显卡看看嘛

网友:
我装过WIN7的独显和集显都是正常能用的呢,应该是你的那个WIN7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支持,怎么可能会不支持,只是说有可能楼主的win7可能不能用这台机子,多试几个版本吧,安装版,ghost都试试,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我也有一台

网友:
用直接安装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WIN7系统吧 那么多WIN7 GHOST

网友:
不用看了,这是独显驱动不兼容。进安全模式删掉独显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