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末班车,宏基4752G I3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4-01-27):
宏基4752G不触发新手看一下,老鸟飘过小弟新手写的不好勿喷
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论坛逛一圈几个帖子都是说刷BIOS好的,还有换47K排阻好的,好吧拆机刷BIOS,奇怪没反应,充积分一口气下了好几个BIOS还是没反应,应该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测开关有3.6V,按开关由高低跳变,

测BIOS脚1、3 3.6V 2脚2.8V偏低了  5、6、7、8 都有3.3V

测3 5V 电感 PL4101 测得OV  PL4102 5.52V正常

看来问题就它了由于手头没芯片可换就加焊一下冷却按开关,触发了,可以回家过年了,呜呜看来是虚焊了

后来观察了一下芯片反面没什么MOS管发热的东西啊,为什么会虚焊了呢?
后来把散热器装上准备装机这时好像发现点什么??难道是?散热器导致IC虚焊?
果断贴上两层绿茶胶,散热铜管离芯片5CM都没有。也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有待以后积累。
附上本次用的BIOS测试OK,还有图纸
装机测试中

网友:
3 5V 电感 PL4101 测得OV  电压,一般本身对地阻值正常可以排除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问题,就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或短路损坏。

网友:
大意呀,工作电压都没有查呀,破费了你的下载分

网友:
芯片条件都没查,为什么马上就想到换芯片呢‘;

网友A:
兄弟 这种情况要查一下待机芯片的 工作条件 满足否,不要测试了一下没有有3v  或者没有5V  就想着换芯片,要看他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还有待机芯片的周围有没有过流拉低3V  或者 5V  的 部分

赞同你的观点,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本身电压驱动引脚端也是无法给相连上下管G级提供导通电压,所以造成电感上没有电压。

网友:
芯片工作不满足能工作么呵呵
说明还是不够细心

网友:
修好就行。要是原理都 弄的很明白。也是比较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种情况要查一下待机芯片的 工作条件 满足否,不要测试了一下没有有3v  或者没有5V  就想着换芯片, ...

楼上正解,要是3 5V电压不出来只换待机芯片就好了,那修机器真的好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种情况要查一下待机芯片的 工作条件 满足否,不要测试了一下没有有3v  或者没有5V  就想着换芯片, ...

楼主没有换待机芯片,只是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楼主说是芯片虚焊了,我有点怀疑,我觉得这板子等楼主过年完再回来点又很有可能会不触发了,呵呵,加热了一下有可能真的是芯片坏还有可能是周围的原件坏,

这种情况芯片外围元器件存在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我的感觉也是很可能不就就会返修!不过你修好应该恭喜你童鞋哈哈!!

网友:
毕竟是新手嘛,维修思路还不能跟高手比哦。楼主维修还是要按照时序来,这样维修技术才能提高的快,祝愿你早日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种情况要查一下待机芯片的 工作条件 满足否,不要测试了一下没有有3v  或者没有5V  就想着换芯片, ...

我遇到一个就是小电容短路导致不触发的,3.3V短路,去的地方比较多 就先干大件,拆了桥后不短了,换新料  装好后开机OK,给了人家  没想到让你家一试,照样不开机。后来发现原来是转换电路电容对地了 加热导致电容失效吧

网友:
肯定还要冷机测试下 有的芯片要换的

网友:
楼主,我正修这机,BIOS56脚没有3.3V呢,35V正常,不触发。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