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7):
一款老显示屏了 开机过一会就黑一下立马就好了 过一会就一直闪了 电压不跳 驱动板把软件管理干掉了 还是没用 求高手
闪屏

网友:
主查高压部分和灯管

网友:
你可以用好的灯管和高压板替换测试,就可以知道问题了呀

网友:
修显示器比修笔记本简单多了
同意楼主:
5.0
缘分草
同意楼主:

网友:
刷新率?灯管?

网友:
灯管要一组一组的测哦